关于fpv,飞控?大牛解答

楼主(2017-07-26):
想做东西,视频录制,后期要进行数据分析,并且要求信号稳定,用哪种飞控好一点?
作为新手一枚,能顺便介绍下各种常见飞控都有什么特点,适合什么情况下使用吗?

网友:
PIX飞控比较好,功能强大

网友A:
那就商业飞机咯,还考虑什么飞控,不就说大疆嘛。别瞎折腾

网友:
非大疆莫属

网友:
直接成品靠谱

网友:
成品省心

楼主(2017-09-22):
引用 网友A:
那就商业飞机咯,还考虑什么飞控,不就说大疆嘛。别瞎折腾

想用固定翼的呢?

网友B:
大疆只是运用在多轴上的飞控,按照你说的,要便捷就是商业飞控,主流四个商业飞控就是a控,果子,u22,非凡,自己选择,还有需要麻烦一点的就是pix apm,也不难,看一下教程基本上要用到的都有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只是运用在多轴上的飞控,按照你说的,要便捷就是商业飞控,主流四个商业飞控就是a控,果子,u22,非凡 ...

好的,多谢了!
潜水了几天,了解了一些了!

网友:
固定翼只能考虑,pix或者飞宇然后才是切糕和果子。建议pix 新手的话其实说这些都没用  飞都飞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