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无人机

楼主(2017-07-26):
无人机往一侧飞 遥控器能加油门 但是方向控制不了 就是飞机整架都往一边侧着飞了 遥控器拉都拉不回来请问吧里各位大神 这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A:
螺旋桨安装错了  或者是电机旋转方向   还有水平找准

网友:
加速度计和油门行程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点评):
+1,最好是罗盘也校准一下

网友B:
上图片看看 有没有安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片看看 有没有安装错了

上面有块板 是我用来放手机的

楼主:
飞起来会这样的 就是我都往反方向打遥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安装错了  或者是电机旋转方向   还有水平找准

我检查了一次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水平重新校准还有注意看机型是不是选对了

网友C:
目测应该是电机方向错了

网友:
重新检查校准,然后室外空旷安全地带飞行,起飞不要慢油门,直接推起(也不要太猛,不然嗖一下就变黑点了  )离地面近会又扰流,我除了第一二次飞降落不稳把桨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应该是电机方向错了

我检查了一次电机和桨 两者方向都没错 所以就很纠结 但我用mission planner 解锁的那一刻 模拟器的水平面先往一边侧

楼主:
还有 我试着用misssion planner刷了一次固件 之前是3.3的 我现在刷到3.1.5 但发现还是会往一侧飞

网友:
叫四轴多旋翼。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水平校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