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 对2个接收机

楼主(2017-07-26):
在at9里设置2个模型,对应两架飞机。突然发现能同时控制两架(不合理啊)如何破? 华控对每个接收机有固定码设置,那乐迪呢?攻城狮没有考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一个遥控能同时对多个接收机,但一个接收机只能对一个遥控,除非重新对码。你说的情况,可以实现,但要 ...

谢谢官方回复。不过,这不是我要的功能。我是希望它不要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机。如何破?

网友:
如果你同时通电两个接收机,而且之前这两个接收机都和遥控器对过码,那样就是同时控制两个。如果想只控制一个,只能断开其中一个接收机电源,遥控器选择你想要控制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另外一个遥控器和你不想控制的接收机对频。

晕,那我怎么再控制另一架飞机。不知道你是没看懂我说的。还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官方回复。不过,这不是我要的功能。我是希望它不要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机。如何破?

那就找另外一个遥控器和你不想控制的接收机对频。

网友B:
真的假的?

网友:
其他控要重新对频

网友:
没见过你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

我用过3个控了,天地飞,华控,乐迪。如何使用应该是没有问题,求同款控的出来说下

网友:
没什么不妥啊,你自己难道要把两架飞机同时上电,图啥啊。

ps:如果是别人有乐迪控想飞你的机,只要他对码有,你的控就不能控制了。

pps:一般厂家的方案都是一个控一个id,跟这个控对过吗的接收都保存这个id。

只有华坑奇葩的做成了id可编辑,其实反而不安全,毕竟有一定概率,两个人手贱搞成一样id。

就好比局域网里面自动获取ip一般没啥问题,但是如果手动设置固定ip,有没有专门网管给分配的话,很容易产生冲突。

网友:
正常,所有控都一样

网友:
接收就是个收音机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对的,错开使用同一主控。

网友:
天地飞也可以的 我试过 对频过两个接收机 两架飞机都可以控制

网友:
两个接收机被一个遥控器控制很正常,但是同时控制两架飞机不可能吧

网友:
正常啊?一个发射机可以对频多个接收机,没毛病,难道你换个模型还要重新对过频吗?

网友:
对了频又都处于工作状态的接收机当然可以同时被控制啦?难道遥控器还能知道你心里的想法?这个东那个不要动的???

楼主:
好吧,谢谢大家的回复。不过还是觉得华控的固定id方式值得推荐

网友:
早听说过。。天地飞没遇到

网友A:
乐迪一个遥控能同时对多个接收机,但一个接收机只能对一个遥控,除非重新对码。你说的情况,可以实现,但要更换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