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k电调转速不够,不知道哪里烧,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7-07-27):
入模有段时间,买配件的时候考虑资金原因,就一次性买了10个Simonk电调,刚开始用着挺好,但慢慢用着就出问题了,炸机过几次,然后就发现总是有一两个电机转速比其他的电机慢,排除电机和连线问题,那就是电调问题了,换上新电调,问题解决。但是现在已经积累了5个出现转速不够的坏电调了,本人不是电子专业技术人员,只是业余懂点,给一个做电子维修的同事检查也说没检查出哪里坏,但装上小四轴无人机时,一解锁启动,对应的电机转速就是比其他的慢,然后就是倾斜侧翻。不想浪费钱,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修理这个电调。

网友:
我前两天也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堵转引起的劣质mos管穿透或半桥断路,simonk固件对mos管的抗电泳要求非常高,我也是从国外论坛上看到的,防堵转系统看来在你这个电调上应该是效果不行。还有就是现在什么飞机还用10A电调搞不懂,小飞机?一个20A的beheli固件的电调也贵不到哪里去吧,宝上也就二三十块钱。楼主的选择是大错特错,现在坏了这么多还觉得划不划算?

网友A:
看错了,你这30A的电调用料太省了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引起的劣质mos管穿透或半桥断路,simonk固件对mos管的抗电泳要求非常高,我也是从国外论坛上看到的,防 ...

10A的?我买的时候卖家说是30A的,标签上也是写着30A的,难道被忽悠了?有修复的可能吗?我这有5个这样的,把坏的元件拆下,换上好的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你这30A的电调用料太省了应该是

丢了可惜,如果有修复的可能,想尝试一下,但是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坏,能指点一下不?

网友A:
修的功夫可以换新的,换靠谱点的产品吧,少走弯路。国内simonk固件的电调不是太流行。新手上路别图便宜你又不懂用对东西是最好的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的功夫可以换新的,换靠谱点的产品吧,少走弯路。国内simonk固件的电调不是太流行。新手上路别图便宜你又 ...

玩这个无人机就是喜欢折腾,什么坏了都丢都换好的,那是富二代豪才行,我们这些屌丝就是能用就将就用,不能用想着改造,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多折腾还能多学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玩这个无人机就是喜欢折腾,什么坏了都丢都换好的,那是富二代豪才行,我们这些屌丝就是能用就将就用,不 ...

就想请教一下,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哪些个元件坏了?我在电子厂做技术工作,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些元件换上

网友:
为啥不直接上个铂金电调。省事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