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对pwm支持友好吗

楼主(2017-07-27):
友人打算送一台二手的210小风扇,原用的是ubus,而我只有富斯i6接收机,而且是ia6接收机,

1 ia6能强开ppm吗,或者是不是接收机刷了十通道就能开ppm,
2如果用pwn方式联f3分控,会不会出现不支持的现像,
3原来的机带个40频的图传,我能不能在闲鱼收一个带屏的接收机都能收到图,

原来是玩固定翼,后来弄了一个定高心掌小风扇,玩得好玩,正遇上友人送机就收下了,

我看了f3飞控没有气压计,是不是飞起来比定高小玩具要难点,现在的定高小玩具,我只要控制二维飘移就可以了,

我不有一个大玩具风扇,但是没定高,我飞行时会应付不过来。

网友A:
现在F3 基本sbus 至少CPPM 还是一条线16个通道
传统PWM太占空间已经淘汰

硬件pin 都不够用了 唯一方法买个PWM转CPPM或者sbus的转接线 会影响反应速度 但是如果只是一般玩玩没问题

32 40 通道的 带接收的屏幕一般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F3 基本sbus 至少CPPM 还是一条线16个通道
传统PWM太占空间已经淘汰

问题是ia6不支持sbus,就算买了ia6b,我看了教程,因为ia6b供电电压要5V,也不能接在原来的sbus接口上,

我的打算是看看ia6能不能切换到ppm输出,这样也只要三根线就行了,

实在不行只能pwm,不过我在闲鱼看一个ia6B才45元,实在不行,买个接收机吧

图传接收机等我把机器到手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F3 基本sbus 至少CPPM 还是一条线16个通道
传统PWM太占空间已经淘汰

ppm接线,电调支持数字协议吗。

网友:
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