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斯ia6b接收机

楼主(2017-07-27):
富斯ia6b接收机怎么输出ppm信号?我看i6遥控上有设置ppm信号输出的选项,但是接收机上哪里输出ppm信号呀??求大哥们解释下

网友:
IA6B的1通道就是PPM输出,当然遥控器你也要设置一下PPM模式才可以用。
就是用一根三线杜邦线,连接接收机的1通道到飞控,然后遥控器上面设置PPM输出就可以了,接收机不用设置。

网友:
接收机直接用一通道,遥控器里有Ppm  out 选项

网友:
楼上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