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无人机电机如何安装啊。

楼主(2017-07-27):
六轴无人机的电机怎么安装啊,每一个电机的转向和桨叶转的方向是怎么安装的啊。

网友A:
apm和pix的

网友B:
全你还是退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你还是退魔吧

为什么啊?

网友:
不要退,买dj吧,这个适合你

网友C:
学好基础再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好基础再装机

基础学了一遍,基本都是四轴的,一装机就傻眼了,我装的是六轴啊。区别有些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和pix的

谢谢,

网友:
服了服了

网友:
要看飞控说明

网友:
看什么飞控

网友:
具体飞控装机可以百度

网友:
对角转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要看你用的是什么飞控了  不同的飞控装电机的顺序也是不一样的

pix 2.4.8

网友:
不看这些图,直接装上,不装桨,全部链接好后解锁给油门。看飞控安装图,如果电机方向不对,调换三根线中任意两根就可以

网友:
18l正解,建议lz多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