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低重心250好吗,有没有用过

楼主(2017-07-28):
低重心250,还不好飞,能不能竞速

网友:
那个pcb板是分电板?

网友:
属于淘汰的机架
1.相机不好安装
2. PCB嫩容易被撕裂 可能有短路危险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250机架练习还行

网友:
低重心是好,别买这个机架,一定要碳纤的,分体的电子设备

网友A:
没看懂下面的pcb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下面的pcb是啥意思

电路板

网友:
。。。我是想说这分电板好像有点大

网友:
不怎么样

网友:
低重心机架,电子安装空间特别小,先不说什么分体合体PDB或者250轴距问题,你先要看一下你的飞控,加上接收机,图传的空间是否足够。不然装机起来比较蛋疼。

滚转率方面,的确比其他电池上置或者下置的要好一些,毕竟电池重心和电机推力中心基本一致,但是这也是很细微的区别,对于新手来说,耐炸,便宜,好维护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