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除了通过减震床减震还有什么好办法减震

楼主(2017-07-28):
450四轴震动的厉害呀,上减震架好点,但APM还是震动厉害,除了用减震架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减震呀?

网友:
当然是做好机子的减震呀
1,电机的平衡
2,浆的平衡
3,机架的强度够不够用会不会软
这三样做好机子震动应该就不会严重了

网友:
其实电机和桨的平衡很重要 所以要用好的设备如果资金运行的情况下

一般个人是无法做电机和桨的动平衡 如果要做也是在厂家平衡已经做到很好的情况

桨静平衡做好有一点点效果 马达转速一上去机架又会开始震

还有有的时候桨会和机架形成共振 我早期的机子就这样 只能买几套不同材质的桨去试

网友:
我的500当时飞控没有减震坐,直接粘在机架机架上,没感到振动啊,apm飞控,银燕电机

网友:
下面再粘一层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