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中的 rx 慢闪,tx快闪,指示灯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7-07-28):
apm2.8GPS插槽旁边的Power指示灯常量,这是必须的,问一下旁边的rx指示灯慢闪,tx指示灯快闪,是正常的吗?

网友:
调飞控不接地面站都是耍流氓

楼主:
谢谢你们顶起来,不正常上天就是一个炸弹呀……一定要整明白了…

网友:
正常啊,我的起飞了还在闪,有啥不正常的,只要有数据交换就会闪。不闪说明串口,i2c啥的全都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