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电池

楼主(2017-07-28):
请问用10c3s电池能带的动,s500机架电机2216,920kv的,没有云台!

网友:
电池不考虑虚标的话,10C的档电量不咋推荐用在这么大的四轴上吧。即使是20000.mah的最大理论电流也就在200A左右评论在每个电机上50A,还不考虑其他BEC输出。电池容量小的话怎么也要25c吧

网友:
用是可以用,不过C数小发热量大,不推荐

网友:
还是选择大一些的吧

网友:
首先你的电机的力效表最好发一个,还有整机的起飞重量,配置,以及电池的容量都要提供,10C只是放电倍率,不代表电流,

网友:
你是不是准备买那个10c的多氟多电池

网友:
肯定买大不买小啦  厂家都会虚大   10c不值得购买 顶多用在地面设备好了

网友:
为什么10C的电池不能用
我还用5C 8000mah 6s 的电池来带3.2kg的多轴
10C 10mah 4s 带3kg的多轴

这要看你电池容量 8mah×5C=40A 一般多轴都够用了 我3.2kg 也就12 14A左右
还要看你飞机 的重量 越重越耗电

网友:
小鸡鸡,应该没问题。不过,大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