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3.5.0固件

楼主(2017-07-28):
有哪位大神出个教程没,好像说是可以双gps同时工作

网友A:
这个本来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来就可以吧

3.5.0以下都是哪个星多就用哪个,二选一

网友:
用PIX飞控 加上我的高清数字图传 航拍 FPV 非一般的体验 请搜淘宝店铺 MAX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gps-blending.html
全在这里
设置很简单啊

全英文对我不简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