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香机

楼主(2017-07-28):
今天总觉得哪里不对  有一个电机温度比其他的高  也没在意  出去飞 结果 到20多米炸机 旋转掉落 这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啊
这种图传大家又没有用过的  说是2w的可是怎么飞70多米就不行了 啊

网友A:
炸香机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香机是什么意思

就是表示炸舒服了

网友:
电机问题

网友:
更换对角线电机测试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电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模拟图传2W辐射大伤身体啊,而且这套模拟图传下来价格也不便宜,况且你用的APM飞控 配上我的全高清数字图传 让你爽飞,请搜淘宝店铺 MAX创意

网友:
你这机得多重,动力估计不够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两瓦的图传发射肯定不对,连散热器和风扇都不装,能用2w?电机发热检查一下电调是否在给飞控供电,如果是就改用独立供电试一下。我前期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远离xx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图传2W辐射大伤身体啊,而且这套模拟图传下来价格也不便宜,况且你用的APM飞控 配上我的全高清数字图传 ...

那个图传就别拿出来了 延迟很大 看了雷讯的图传 延迟也特别大 还卡顿

网友:
图传最好独立供电

网友:
土豪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