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怎么回事,求帮忙

楼主(2017-07-28):
我这210机架,用5051的桨,桨会打到机架,如果把穿越机的电机保护座拆掉就可以,什么情况。大神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很正常啊
为什么非要用5051

网友:
很明显机架的上面比下面要宽

网友:
两种方法,去掉保护罩,顶板打磨知道不碰为止

网友:
这都看不出来?你那浆偏大,会打到铝柱上面的那层板,当加了保护座,就把电机抬起来了,浆就高于那块板,不就打不到了!

网友:
5040,5045,就不会打到,
要不你就用250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