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RS2205s

楼主(2017-07-28):
使用这款电机也有些时间了,各个方面都好。但是这个电机的桨安装上去了卸下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到的。拿着工具我都要弄半天,没有螺纹的那一截明显粗一些。每次出去飞如果炸机了基本上就得回家了,是我这套电机这样还是都这样。太不人性化了。我朋友破风f60每次都是飞之前上桨。我居然被这事难住了。希望厂家能够改进

网友A:
一样用,挺好的

网友B:
我是碰到过有的桨中间轴孔偏小的。。
用之前就用钻头把所有桨都扩了一点点就正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用,挺好的

不是说电机不好,是太不够人性化,下桨太废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碰到过有的桨中间轴孔偏小的。。
用之前就用钻头把所有桨都扩了一点点就正好了。。 ...

苦逼的我没有钻头

网友C:
没猜错的话你用的正是KINGKONG的透明版5040吧
这桨我测试后发现做工很差 桨孔偏小 动平衡奇差
可以告诉不是电机问题 我试了很多桨 银燕的2205S轴还是很标准的

网友:
暴力能解决的事就用暴力

网友:
有工具一拆就下了,我一直都在用RX2205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猜错的话你用的正是KINGKONG的透明版5040吧
这桨我测试后发现做工很差 桨孔偏小 动平衡奇差
可以告诉不是 ...

确实是的,我来换别的桨试试。

网友D:
用长口剪刀从桨下部剪就把桨挤出来了,方法很多,可能桨特意加工成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长口剪刀从桨下部剪就把桨挤出来了,方法很多,可能桨特意加工成偏小的

我是用一字螺丝刀撬下来的,到时候换别的桨试试

网友:
浆的问题吧

网友:
要么换电机 要么换桨

楼主:
打算换乾丰的桨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只有换电机了。不然太麻烦

网友:
银燕在搞AVAN桨免费公测活动,可以去试试

网友:
电机和桨搭配最重要了,你还是要多问问论坛里的人啊

网友:
大哥这是你螺旋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电机不好,是太不够人性化,下桨太废事了。

还好吧,是不是桨的内径小了

楼主:
大家用这款电机都用的什么桨,我来参考一下

网友:
是这个垃圾螺旋桨的问题,我也有这个,孔位明显比别的螺旋桨的小,别说是这个电机了,所有电机按起来都费劲(五个品牌的电机呀,都用不了),赶紧放弃这个坑爹的螺旋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算换乾丰的桨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只有换电机了。不然太麻烦

理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想的吧

3Q,反正确实要换桨了。不然每次出去炸机了,人家电池都放完了,我还在下桨

网友F:
额,为毛觉得kingkong 5040不好?我觉得挺好用的啊,除了有点软不是特别耐炸以外。
你们手里应该都有剥线钳吧,那是个好工具,你可以看到剥线钳前端的两个凹口,完美匹配银燕电机上盖的凹槽,用剥线钳夹住上盖,再拧螺旋桨几下就下来了。

这个桨比较紧,也有可能是透明材料的注塑收缩率和不透明材料的不一样,导致中间的孔有很细微的差别,小个0.02mm你就会觉得很紧了。我觉得倒并不是品质的关系。kingkong这个厂我觉得还是非常良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为毛觉得kingkong 5040不好?我觉得挺好用的啊,除了有点软不是特别耐炸以外。
你们手里应该都有剥线钳 ...

这个桨我飞着还是挺舒服,声音也好听,虽然不耐炸。就是每次外场炸桨了,我在那里下啊下,人家电放完了,我还在下桨

网友:
很明显了,换桨换桨

楼主:
换了桨,问题解决了。确实以前那套桨的孔偏小

网友G:
买个扩孔器,把浆控扩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扩孔器,把浆控扩大就好了

反正原来的桨也炸的差不多了,就不废那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