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7-07-28):
新买的电池要充满电才能调试遥控通道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电池,是动力电池还是其他,锂电池买来就有电,如果是动力电池,肯定是充满电才上飞机,如果是普通电池,就不一定要了,直接用也可以。

网友A:
如果新买的是理电池的话,他是有电的 ,可以拿去调试,用完了就去充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新买的是理电池的话,他是有电的 ,可以拿去调试,用完了就去充电就可以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新买的是理电池的话,他是有电的 ,可以拿去调试,用完了就去充电就可以了 ...

感觉我的电池好重
不知道能飞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我的电池好重
不知道能飞起来吗

只要动力够 门板都能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