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直升机

楼主(2017-07-28):
给直升机加装了了apm,之前带着减震的,舵机抖动飞机会左右交替倾斜,飞不起来,撞大桨,,之后我把apm减震器去了,直接热熔胶粘死这个问题解决了了,新的问题是,直升机持续向右倾斜,如果不打杆飞机会侧翻撞了大桨,如果向左打杆修正勉强飞起来,锁尾锁不住,飞行动作不跟手,控制不了(以上都是自稳模式下飞行),,,切换到定高后电机突然掉速,然后急加速,造成减速时坠机,然后急加速把大桨撞断,,,,麻烦各位模友帮帮忙,第一次玩aom,还是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

这是求助的,,你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
重新刷一遍固件吧,

网友B:
搞个黄金K8超级版玩吧 哈哈APM刷直系,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求助的,,你可以帮帮我吗

这个不会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黄金K8超级版玩吧 哈哈APM刷直系,不靠谱

我想用直升机航拍 k8还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直升机航拍 k8还不够啊

直升机航拍,不主流吧

楼主(2017-11-08):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航拍,不主流吧

直升机航拍可以上油机,续航时间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