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楼主(2017-07-29):
问题1:apm2.8的指示灯中,在电源指示灯旁边的rx指示灯和tx指示灯,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慢闪,一个快闪,还是常量的?
问题2:另外问一下权盛家6mGPS的引脚定义分别是怎样的?
问题3:另外飞固定翼,input端口飞控与接收机相连是否只要连一个通道的正负信号线供电,其余的只连信号线就可以了?
挂号费10元……救命呀………

网友A:
微信挂号 专家号一个300 请排队
对于APM这类停止支持的产品 请加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信挂号 专家号一个300 请排队
对于APM这类停止支持的产品 请加100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3446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6613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2011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3013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4833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8872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8565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3654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4703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8572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8450 您好,您的意思是apm2.8与6MGPS可能存在不兼容或部分不支持,所以会闪,也有人说闪也正常……那就这样上天吧……试试便知……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6257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7117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7497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wylwilliam 9749

ezk

网友B: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FPV-FINE 9958 专家特需门诊:泡泡老师请进… 固定翼,飞控,接收机,APM,GPS 作者:FPV-FINE 4437 借地打个招聘广告,招人不易,欢迎各位模友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的意思是apm2.8与6MGPS可能存在不兼容或部分不支持,所以会闪,也有人说闪也正常……那就这样上 ...

TX RX 就给他闪去吧 我从来不看那灯

GPS 一般厂家说支持APM 都是出产配置好的 UART在 38400 用户不需要在设置
GPS pin定义 如果+-确定了 剩下只有4种可能 (TX RX) 一组 和 (SDA SCL)一组 自己去试 就4种可能

input端口飞控与接收机相连是否只要连一个通道的正负信号线供电,其余的只连信号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 RX 就给他闪去吧 我从来不看那灯

GPS 一般厂家说支持APM 都是出产配置好的 UART在 38400 用户不需要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地打个招聘广告,招人不易,欢迎各位模友推荐。

我要应聘,试飞员

网友D:
GPS上的那个插座图你照片拍反了,看不到针脚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上的那个插座图你照片拍反了,看不到针脚标记

这个GPS板正反面都没有标注引脚的字母,板子上倒是写有权盛,我明天要问问权盛的客服,谢谢泡泡老师百忙之中抽空回答我的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应聘,试飞员

测试 试飞暂时岗位满了哦

网友:
七楼正解。

网友:
现在可以了 谢谢你

网友: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