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刷新固件以后电机不转

楼主(2017-07-29):
在垃圾堆里找到一个老穿越机,正好手上有个Lumenier F4飞控板,想让老机焕发第二春,动手拆除旧飞控,装上新飞控,苦逼的过程就不说了,刷电调固件选择最新固件,电机无法动作,老版本的可以动作,刷回老固件又可以动作电调刷固件程序识别出电调为Afro 12A,老固件版本为13.2,最新固件版本为14.9
老固件版本通电后BB响不同步,新固件版本通电后BB响同步
不知道是不是设定有问题

这个是刷回老版本固件

这个新固件参数设置概况

电机控制界面,新固件下电机不动作,老固件可以动作,滑块在同的位置电机转速不同,最高时转速最高 ...

楼主:
自己的沙发自己坐

网友:
自言自语,不明所以

网友:
很大可能就是老电调了,虽然固件支持,但无奈电路不行了。用选来的吧

网友:
校准油门了吗?没有的话校准一下,再不行就不知道了。估计是电路问题,或者固件支持的MOS管不对。

网友A:
做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或者修改飞控里的电调协议为 dshot300/600

楼主(2017-08-31):
引用 网友A:
做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或者修改飞控里的电调协议为 dshot300/600

现在已经可以动了,刷了最新的电调固件也没问题,也用刷电调软件做了校准,感觉四个电机转速不一致,飞的时候不是很平衡,至于电调协议,每种都试过了,只能用ONESHOT120这一种
还在继续摸索和折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