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乐迪的PRM-01模块与APM2.8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7-07-29):
希望达到的效果,是遥控和FPV屏幕上都能显示OSD信息
当然,受限于模块功能,遥控上只显示动力电池电压的电压即可

如何实现?新手盼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遥控器上面显示数据的话需要回传模块 但这会损失遥控距离

网友:
prm-01是直接读动力电池电压,接收机回传到遥控器。你要用通过读取apm电流计电压,可以接prm-02,把电流计校准好就是动力电池电压。更多咨询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 285041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