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改有刷教程!!!! 超容易

楼主(2017-07-29):
首先 本帖参考论坛无刷电机发电的那个帖子改进而来
首先准备6个二极管 (尽量选用大功率的二极管)然后如图所示这样焊接
实物图如下
看完是不是感觉非常简单呢  没错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如果想改有刷电调的话尽量买大功率的整流二极管 由于家里只剩下这种小二极管所以  输出功率不大  并没有达到电调的最大输出
接下来就上测试视频
怎么样   还不错吧!

网友(2018-05-21):
简单思想,误导!

楼主(2017-07-29):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模友一家亲   有什么好东西共同分享

楼主:
选用低压降  大功率的二极管推荐sr360或者sr560这两种二极管

网友:
只能单向转,差评。

网友B:
交流改直流。电调不是双向的所以说改不了双向。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
用无刷电机反向输出不就是一个发电机了吗?

网友:
不实用,浪费一个电调,用mos管pwm控制便宜好用,功率大。不过需要一定基础,最简单的开关dcdc模块

网友:
哈哈,确实哈,只有单向哈

网友:
这种功力损耗大  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相当于一个整流桥。

网友C:
效率会不会变低?毕竟如果买有刷电调也比无刷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会不会变低?毕竟如果买有刷电调也比无刷便宜不少

会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改直流。电调不是双向的所以说改不了双向。

并不是交流。无刷的也是直流,三相直流电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