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平板天线对插会如何

楼主(2017-07-29):
距离能不能突破10km
创新科的接收
cool fly的平板天线
创新科2w发射
不考虑平板天线的角度问题

网友:
发射用平板?

网友A:
发射用磨菇

楼主:
是的 有可能在飞机上面用aat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用磨菇

蘑菇是无盲区   距离的话用平板天线

网友B:
不考虑角度问题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角度问题的话是可以的。

然后飞机上面也装上aat 就不需要考虑角度问题了

网友:
天线对插,不知道什么事是对插。

网友C:
可以,但角度是问题,是你天线摆放是照顾飞离还是飞回的问题,总有半段航程不能发挥最大天线效率~ 本着不是去废掉对方目标的目的,你的平板朝向是向着鸡头方向,保证回航信号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角度是问题,是你天线摆放是照顾飞离还是飞回的问题,总有半段航程不能发挥最大天线效率~ 本着不是 ...

所以有了在发射端安装aat的想法

网友(2017-09-18):
白搭。。不如用5DB的棒子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D(2017-12-07):
大家主要往远飞而并不是很高,其实飞机上发射机只要加上一维度的旋转就可以了,但是需要飞控系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主要往远飞而并不是很高,其实飞机上发射机只要加上一维度的旋转就可以了,但是需要飞控系统支持。 ...

需要飞控始终知道家的位置,天线指着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