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f3升级版飞控怎么用

楼主(2017-07-29):
手机有一块f3升级版飞控因为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连线

网友A:
那就去泡泡教程和新手板块看教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去泡泡教程和新手板块看教程去吧

在哪里能找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能找到谢谢

论坛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