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查电路

楼主(2017-07-29):
这三个电机堵转,通电电调发出滴滴滴解锁声音,然后测试电机堵转发抖然后冒烟是怎么回事( ؕؔʘ̥̥̥̥ ه ؔؕʘ̥̥̥̥ )?

网友:
哪里短路了
这样的电机已经不能用了 电调也可能已经损坏了

网友A:
我的银燕电调也是,直接烧了,一开始表现为电机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银燕电调也是,直接烧了,一开始表现为电机堵转

额肉痛( ̄~ ̄)

网友:
底部螺絲鎖到銅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肉痛( ̄~ ̄)

要买就买好盈的  以后

网友:
却相吧,电机线断了一条可能引起这种现象,这个可以换个电机或电调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固定的电机的螺丝是不是长了  长了就会把锭子顶上的铜线顶坏  这样的话电视就会堵转和冒烟 ...

我把电机拆下来测试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