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数据线

楼主(2017-07-29):
有天偶然发现手机数据线也是镀锌的,还不错,凑了几跟并起来,和电池电源线差不多粗,直接上电调了,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上图

网友A:
不建议,有随时炸鸡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有随时炸鸡的可能!

为什么啊,我看那个也是镀锌的,质量好的那种电源线,柠了比另一边要粗的来焊接的

网友A:
电流大就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就容易断

呃呃 那我还是换了吧,我是用直接接线来代替分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