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各位大神, 如何將室內有刷小四軸,增加一公里的飛行範圍呢 ?

楼主(2017-07-29):
請問
各位大神 解惑。

网友A:
太远了没有用,你的续航根本达不到这么远,还有室外有风的话有刷根本没戏,再说一公里得用多大的图穿了,飞机根本带不起来,所以不可能,这么整也没有意思。不如整个室外无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远了没有用,你的续航根本达不到这么远,还有室外有风的话有刷根本没戏,再说一公里得用多大的图穿了,飞 ...

明白 感謝大神指點

网友:
小4轴的图传功率很小吧只有25mW,飞个500mi就看不清了

网友:
1000米别折腾了有的大接收机都不一定能飞1000米,老老实实脚底下玩吧哈哈

网友B:
如果玩减速组的时间很长,腾讯视频上有个人飞3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玩减速组的时间很长,腾讯视频上有个人飞35分钟

哇 這麼牛b 我來找看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這麼牛b 我來找看看 謝謝

http://v.qq.com/page/p/t/1/p030130l2t1.html
不知道这个人现在还卖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