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s1190的osd和pin线问题

楼主(2017-07-30):
最近买了个foxeer家的1190看了接线图,有两个问题。
1 我的VCC接了5V电源给摄像头供电,蓝色线电压检测我接了动力电源,那foxeer自带osd显示是5V呢还是动力电源,之前我没接电压检测一直显示是VCC的5V
2 foxeer的7pin插头是什么规格,原装线我搞不见了

网友A:
接了动力电检测 OSD肯定是显示动力电压啊
这种接头都是标准的JST 1.25

网友:
在哪一家店买的??

网友:
接多少v就显示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动力电检测 OSD肯定是显示动力电压啊
这种接头都是标准的JST 1.25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