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图传发射,用视频采集卡,用手机做显示器,但是没声音

楼主(2017-07-30):
       各位前辈,我买了个TS832图传发射,用视频采集卡,用手机做显示器,但是没声音,我想加个音频,怎么加? 已经用红 黄 白三线试过了,但是还没声音,我发现图穿后面有个麦克风,怎样才能让音频传出来?

楼主:
AUDIO是音频的意思,怎么接?

楼主:
有没有前辈帮帮我啊

网友A:
图传自带麦克风 调节好音量,就可以听到声音,我也算是这款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自带麦克风 调节好音量,就可以听到声音,我也算是这款图传

您意思是图传麦克风上面的那个可调电阻?我用的是,口袋fpv。

网友:
唔,,原来TS832自带音频,,好呗,,我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图传麦克风上面的那个可调电阻?我用的是,口袋fpv。

是的 我用的是雪花屏 有声音传回来   用手机的话按录制后的视频是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用的是雪花屏 有声音传回来   用手机的话按录制后的视频是有声音的

嗯呐 谢谢,那我再试试 。

网友:
说明书上有音频调节指示,看一下

网友:
图传的发射端有带音频和不带的,

网友B(2018-04-15):
我的采集卡接电视机顶盒有视频,但接图传接收机信号时就什么都收不到。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采集卡接电视机顶盒有视频,但接图传接收机信号时就什么都收不到。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得看采集卡买的对不对,完了手机支持不支持OTG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看采集卡买的对不对,完了手机支持不支持OTG

手机支持的,接电视机顶盒信号时手机都有节目。

网友:
已经解决了,接线少接了地线。除了音频信号线还要接上地线。

网友C(2019-09-06):
你好,请问采集卡怎样连接图传接收机呢?我的采集卡黄色视频输入线剥开后是两根线,红色和白色。而接收机的输出是一根黄色,接上去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采集卡怎样连接图传接收机呢?我的采集卡黄色视频输入线剥开后是两根线,红色和白色。而接收机的 ...

一般,黄色线就是视频信号,白色是音频信号。你把图传发射和接收的频率要弄对,还有就是手机要支持,有图片么,最好有图片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黄色线就是视频信号,白色是音频信号。你把图传发射和接收的频率要弄对,还有就是手机要支持,有图 ...

四线是小蚂的输出,两线是采集卡黄色插头剥开后的两根线

网友D:
是手机端的软件不支持音频输出,换个软件吧,  没仔细看,难道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手机端的软件不支持音频输出,换个软件吧,没仔细看,难道已经解决了? ...

嗯嗯,的确是软件不支持,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