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

楼主(2017-07-30):
你们都用坏了多少螺旋桨啊?

网友:
atg值得你拥有!

网友:
数不清楚

网友:
我的是无法飞了才换  你的那么多看上去都是好的啊

网友:
你们的看上去还是好的啊

网友:
8年,坏了无数螺旋桨

网友:
今年刚开始飞了一个暑假,不到十根

网友:
我比较穷一点,也30-40只过去了吧。

网友:
玩穿越5寸桨坏的多,数不清了,以前固定翼入门也坏了不少,后来炸鸡频率低了坏的就少了,当时炸了不少xxd辣鸡桨还有乾丰

网友:
买了很多桨都是因为动平衡不好而闲置,浪费银子。

网友:
档次和质量不高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