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D10如何设置su27,求助

楼主(2017-07-30):
刚新安装了su27,一个通道只能控制一个舵面

网友A:
打开遥控器-ENT--模型菜单--机翼类型--V型尾翼点R或L启用--退出关机保存--2个舵机插入1和4通道,油门3通道,测试方向是否对了,不对就进入逆转设置,直到正确为止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直接设置成三角翼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遥控器-ENT--模型菜单--机翼类型--V型尾翼点R或L启用--退出关机保存--2个舵机插入1和4通道,油门3通道 ...

不用那么麻烦

楼主:
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

一样的  我这个也很方便啊 秒杀设置

网友:
三角翼混控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开三角翼混控 舵面反的话调一下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