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摄像机干扰切糕433怎么办

楼主(2017-07-30):
我包了的小切糕433没用山狗时飞6公里没失控过现在用山狗摄像机1-2千米就失控请问个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了

网友:
只听过飞萤的相机才会干扰433,山狗会干扰第一次听
你可以试试用外置5v供电,不用内置电池,飞萤就是因为电源模块干扰了433

网友:
是山狗,还是山山狗?

网友:
电源上加滤波;把二者尽可能地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