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下载

楼主(2017-07-30):
泡泡老师视频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
不能下载的,我试过了
可以使用录屏软件 边看边录制,这样的方法

网友A:
应该可以下载。优酷就用优酷客户端下载
其他的也应该是用对应客户端下载

网友:
原来能下载,现在估计是版权的问题优酷也不能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下载。优酷就用优酷客户端下载
其他的也应该是用对应客户端下载 ...

不支持下载

网友:
在优酷客服端下载。或者用个软件提取下载地址,然后迅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