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p的副翼上有个小翼是有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7-07-30):
下图黑色那个 在副翼边上
红色圈圈和蓝色圈圈那个
还有一个小东西  在副翼的舵面那也有个小档板  也有什么作用呢?
红色圈圈内那个   难道是用来减速的?

网友A:
好像是做特技动作的,向下时做动作保证升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做特技动作的,向下时做动作保证升力的

指哪一个位置的小翼?

楼主:
做了4个小翼

网友:
手艺不错,就是动力差点,顶一个

网友:
可以,继续

楼主:
飞完 会家  好难控制 怎么破

网友:
主要起到方向稳定的作用。固定翼上基本都有垂直小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