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的问题

楼主(2017-07-30):
左右侧分别找到舵机平衡位置,连接y
线以后开控一个副翼向上一个向下,关遥控后又回到平衡位置是什么情况请问大神

网友A:
通着电来安装舵面,带电操作,
原因是要把舵机恢复到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着电来安装舵面,带电操作,
原因是要把舵机恢复到中位。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还有明明高了四个通道,结果副翼操作连方向舵也会一起动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着电来安装舵面,带电操作,
原因是要把舵机恢复到中位。

副翼后有档片那个

网友B:
设置后没有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后没有存储?

不知道怎么存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