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st9s

楼主(2017-07-30):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信号增强吗,我飞到五十米信号就一格都没有了。遥控器是乐迪st9s的?

网友:
什么接收机

网友:
不可能吧 我的AT10市区飞个300无压力 再远没试过

楼主:
接收机是R9DS的呀。

网友:
不是可以飞五公里的吗

网友:
乐迪真这么差劲,我AT9控,也用的R9DS接收机飞过300米无压力

网友:
个案个案

网友:
太夸张了哈,应该是个案

网友:
先检查接收机天线,我的上次也是50包失控,回去发现接收机天线虽然包着还是炸断了…另外是地形有遮挡的容易失控…最后,我遥控发射改了2.4G蘑菇天线

网友:
你好,

建议你遥控器天线和接收机天线平行,测试rssi大小,合理值是-30dbm以内。
如果不合理,检查下接收机天线有没有破损等原因,且联系我们的售后qq: 2850416973

网友:
要想飞远,那就上曾程,那可以飞5公里,不过穿越机飞那么远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