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楼主(2017-07-30):
前言:

常见的电机有三种:有刷电机、无刷电机、步进电机。有刷、无刷的电调有很多了,貌似步进电机的电调还真没有。楼主出了这个步进电调,可以算是首创了!

但反过来讲,为什么没有人做步进电调呢,可能也是步进电机很难在航模上有什么作为,扭力小,转速又慢,不能驱动螺旋桨。
所以直驱的步进电机是肯定用不到了。本帖中主要针对那些自带减速齿轮或丝杆的微型步进电机,具体用来干什么,就看各位的脑洞了。

步进电调简介:
与普通有刷双向电调类似,输入接收机的油门信号,对步进电机的转速、正反转进行调节。
支持常见的两相四线、四相五线步进电机。(短接两个引脚选择电机类型,不短接默认为两相四线)
使用2A电机驱动模块,常见的步进电机都小于1A,电流足够。
根据测试,常见较大体积(25/35)步进电机最高频率不超过1KHz,再考虑到齿轮的减速比,转速又不能太慢,所以本电调换相时间调速范围是11ms ~ 1ms。(微型丝杆电机最高可达到0.4ms,请自行改动程序)

电压范围:按教程制作的只支持2S电压!
如果想支持1S电压,需要独立给单片机稳压;如果想支持3S,需要更换支持3S电压的电机驱动模块。

步进舵机简介:

万物有所短有所长,步进电机只能一步一步的前进,反而广泛用在打印机、雕刻机等高端仪器上。自然也能用在舵机上。
而且步进电机计步就能算出来行走距离的特性,使得步进舵机非常简单不需要电位器就可以实现!
唯一阻碍步进舵机的问题是归中:由于没有位置反馈,舵机上电时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幸运得到群友想象力Max的支招:只需在舵机最大行程处做一个卡位,上电时舵机先转到卡位处转不动,就间接知道自己位置是最远处!然后程序会自动回中。天才般的想法。

(PS:论性能步进舵机比不上6块钱一个的辉盛舵机,在特殊应用时才有用,请自我衡量)

步进舵机使用注意:
       负载阻力不能大于最大扭力,不能卡舵,否则会丢步。
       必须做最大行程卡位否则无法正确回中。
       不同步进电机减速比可能不一样,如果你的电机和楼主不一样,行程过大或过小,需按照教程修改程序。

赞助开源:
开源不易,如果楼主的教程给你带来了快乐,你不妨也支持下楼主一元赞助

楼主:
一、材料准备

1,STC15W104 单片机(不再推荐使用15F104W,虽然兼容。很多人制作有刷电调出问题,追问后发现都是用的15F104W。芯片本没错,但很多人电源做不好,会使单片机经常重启。所以以后只推荐使用宽电压的15W)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航模,舵机,电调,电机,开源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8290

2,双路电机驱动模块

二、焊接制作

1,史上最简单的电调制作了,只有两个元件!(可以提前给单片机刷固件更方便)

2、模块上IN1、IN2与IN3、IN4分别为两路电机驱动的控制端口,与单片机焊接在一起

3、单片机还需要供电,按图中飞两根线出来:黑色为地,红色是5V(这里巧妙的使用了模块上5V稳压二极管的,省去了单片机的稳压芯片)

4、OK,就这么So easy的制作完成了。

再把线焊齐全就可以使用。

电路简图:

楼主:
三、固件与更新

固件下载选择内部时钟12MHz。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航模,舵机,电调,电机,开源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3716

程序是直接在PN电调上改的。本来应该先完善STC库,再用库写程序的,可惜精力有限,库计划只能暂时搁置。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航模,舵机,电调,电机,开源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2196

使用流程:
上电会奏乐三声,等待油门信号……
检测到油门中位再奏乐三声,推油门即可转动。

校准行程:(下载完固件自带一个标准行程,无需校准直接使用)
如果行程不对,油门置于最高上电,等待奏乐两声,程序自动记录最高油门信号;油门回中,等待奏乐两声,程序记录油门中位。完成校准。 (手动斜眼:是不是感觉到这么熟悉,,和有刷PN电调使用方法完全一样)

更新:步进舵机固件
电路不变,使用舵机固件就可以将一个减速步进电机变成一个舵机。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航模,舵机,电调,电机,开源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5847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航模,舵机,电调,电机,开源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420

自行修改步进舵机的行程:
因为不同的步进电机减速比不同,可能你用不同的电机行程不一样,你可以自行修改代码编译新固件。(不会编译可参考《单片机课堂》一二课)

为方便修改,程序中做了定义:
//参数配置
#define MAX 1000    //最大行程步数 对应转动角度
#define Phase_Time 1200   //换相时间1.2ms 时间越长速度越慢

有人不知道五线的步进电机怎么接,以这个电机为例,一般红色为公共正极,ABCD顺序往下数就可以了

如果在制作、使用中出现问题,请及时向作者反馈

网友(2019-12-31):
学习学习,必须顶老大!

网友(2019-06-30):
还真有便宜的,我这个驱动板12v供电

网友:
用单片机解析PWM油门信号

网友(2019-12-26):
萝莉楼主威武

网友:
牛牪犇     牛币好难得啊!

网友:
大侠现身,顶起!

网友:
我以前好像看到过一个舵机电调,怎么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2017-07-30):
沙发~最初是打算做CNC的。。。搞了个光驱的结果没跑起来就放弃了~~然后就栽到航模坑了~~

网友:
前排!!!我来啦!老大

网友A:
是用单片机解析PWM油门信号  然后通过I/O口驱动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实现的?

网友:
相位检测如何做到

网友B:
前排就座,努力学习

网友:
找个位置引人耳目

网友:
这位置也不赖

网友:
小板凳做好了,坐等萝莉大神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排就座,努力学习

萝莉大神的步进电调出来,aat必备啊

网友:
必须顶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单片机解析PWM油门信号  然后通过I/O口驱动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实现的?

网友:
应该是是解析接收机PWM信号然后控制单片机里驱动代码的延时部分来实现吧
我想应该是这个思路

网友:
大神的又一杰作   顶一个

楼主:
三、固件与更新

固件下载选择内部时钟12MHz。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5713

程序是直接在PN电调上改的。本来应该先完善STC库,再用库写程序的,可惜精力有限,库计划只能暂时搁置。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7713

使用流程:
上电会奏乐三声,等待油门信号……
检测到油门中位再奏乐三声,推油门即可转动。

校准行程:(下载完固件自带一个标准行程,无需校准直接使用)
如果行程不对,油门置于最高上电,等待奏乐两声,程序自动记录最高油门信号;油门回中,等待奏乐两声,程序记录油门中位。完成校准。 (手动斜眼:是不是感觉到这么熟悉,,和有刷PN电调使用方法完全一样)

更新:步进舵机固件
电路不变,使用舵机固件就可以将一个减速步进电机变成一个舵机。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3840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5831

自行修改步进舵机的行程:
因为不同的步进电机减速比不同,可能你用不同的电机行程不一样,你可以自行修改代码编译新固件。(不会编译可参考《单片机课堂》一二课)

为方便修改,程序中做了定义:
//参数配置
#define MAX 1000    //最大行程步数 对应转动角度
#define Phase_Time 1200   //换相时间1.2ms 时间越长速度越慢

有人不知道五线的步进电机怎么接,以这个电机为例,一般红色为公共正极,ABCD顺序往下数就可以了

如果在制作、使用中出现问题,请及时向作者反馈

网友:
终于有更新了

网友:
开车了!【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机甲老顽童 6284 萝丽再出个A4988步进模块的,

网友C:
请问萝莉是专职做论坛技术支持吗?

网友D:
可以在编一个双路双向电调程序。就可以来做船或履带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萝莉是专职做论坛技术支持吗?

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编一个双路双向电调程序。就可以来做船或履带车了

做两个电调不就行了?遥控器可以混控

网友:
支持老大开源不易略表心意以众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

佩服佩服!同为码农,佩服你这份精神!

网友E:
步进舵机,咋个确定中位的呢?上电位置就是中位吗? 如果出现卡舵咋个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舵机,咋个确定中位的呢?上电位置就是中位吗? 如果出现卡舵咋个办。 ...

帖子有写啊,三个注意事项,做卡位,上电自动转到卡位再回中。阻力不能超过扭力,不能卡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两个电调不就行了?遥控器可以混控

坦克电调

网友: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MOZ8很快就NO.1了。

网友:
都不出来嗨了!不让你们飞,机器人搞起啊【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机甲老顽童 4473 群主你说呢?

网友F:
只需要加一个电位器就可以获得位置,用转到最远位置的方式其实是不妥的,步进电机在运转的过程成可能会存在失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需要加一个电位器就可以获得位置,用转到最远位置的方式其实是不妥的,步进电机在运转的过程成可能会存在 ...

不需要电位器【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机甲老顽童 9780 我要几度就几度,1-360度都可以。

网友:
几天不来,又看到萝莉大神的作品,强烈支持!!!!

网友:
只有最大位置,起始位置咋定

网友:
步进电调有了,请问萝丽大神,是否下步可以搞3d打印机了

网友:
这个帖子可不可以试用,五线舵机改三线舵机

网友:
顶起来啊啊,精华啊

网友:
好惨没有牛币了,得加紧挣钱。

网友:
很不错...改天我也做一个..

网友(2017-08-31):
顶起来 顶起来

网友:
这个方案不能驱动大电机,能否换成A4988等步进模块。

网友:
赞一个【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曾诚 9692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曾诚 8534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曾诚 6437

网友(2017-10-18):
这个可不可以做舵机。我有好几个5线的丶

网友(2017-11-29):
先顶再看【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nblaguna 7612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nblaguna 9130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nblaguna 2752

网友:
很多玩具车是用小电机做转弯控制,如果用这个改装,也许容易很多。

网友:
请问做为步进舵机时如何在硬件上连接限位开关?

网友:
顶帖,顶萝丽大神

网友(2018-01-02):
步进舵机能不能自动回中啊?

网友:
期待楼主出个坦克的混空电调啊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wdl67 3871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wdl67 8410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wdl67 2409

网友:
小白路过顶一下

网友(2018-02-04):
我想问下,MESURE函数是干啥的啊?

网友:
我做了以后,发现
1、不仅在中位,有抖舵现象,在其他任意位置停顿,都会抖动。可能源于遥控器电位器磨损,即使摇杆不动,输出PWM也是抖动。

2、另外就是,发热,电机发热严重,烫手。尤其是频繁动作,发热更严重。

3、最后就是虚位很严重,没有挂接任何负载,来回往复多次,起始点就开始漂移。

网友:
楼主能否把文件重新上传下吗?此贴的文件都出现了错误,我下了都是解压错误,白白损失几十币。

网友:
楼主能否把文件重新上传下吗?此贴的文件都出现了错误...

楼主能否把文件重新上传下吗?此贴的文件都出现了错误,我下了都是解压错误,白白损失几十币。

网友:
学习,虽然不懂

网友(2018-03-26):
这个不错,改天做个玩玩

网友:
萝丽老师真实天才。又有玩的了.

网友(2018-05-19):
谢谢分享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addison88 2741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addison88 6042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addison88 1293

网友G:
之前用15F104W做电调确实经常无故重启,15F104W不是也是宽电压的吗?难道换成STC15W104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用15F104W做电调确实经常无故重启,15F104W不是也是宽电压的吗?难道换成STC15W104 就可以 ...

F不是,W是宽电压

网友(2018-10-25):
努力学习,必须顶老大.

网友:
做个写字机舵机搞不定放弃了

网友:
没有牛逼没法下载啊

网友:
我了个去,还要有字数限制 我没牛逼

网友(2018-12-05):
没有N币怎么办?

网友(2019-03-13):
大佬,有没有基于有刷直流电机的舵机控制

网友(2019-06-09):
做一个船模转炮用

网友(2019-07-24):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琢磨儿侠 1292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琢磨儿侠 7065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琢磨儿侠 7532 好东西

网友(2019-08-24):
谢楼主!船模上正需要这种电调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youlong2356 4907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youlong2356 2238 【我爱萝丽爱萝丽】 步进电调 DIY教程 (更新 步进舵机)  作者:youlong2356 3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