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转保护, 过流保护,过热保护,过载保护,哪一个概念正确

楼主(2017-07-31):
有人说佩恩双向双路电调没有堵转保护, 我让他看好说明

下面跟买家的对话,是过热保护有效力的体现(接大电流电机(少说也有4A),电调保护了)

那么下面的电调,究竟那个有堵转保护? 谁能告诉我?

比如第2个应该是完全没保护, 我烧过电机,但它的确好用,价格便宜,(电机也不贵),你还找不到替代品
其他的可能有一定的过热保护

如果电流增大曲线飞快,过热检测电路还没生效,电调就烧了。
那么用检测电流(过流保护)来限流也一样了,你检查电流,转换,有延迟,一样会烧
过载保护,应该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堵转保护是最无法解释的一个概念
a) 廉价玩具车就是靠堵转锁定方向,这个时候即便堵转,电流也就0.xA
b) 你怎么检测堵转? 即便检测到,到执行电流输出停止,也有个过程,一样会烧
c) 你把电调在高温中运行(散热不好),即便电机没有堵转,也一样会烧。

所以我认为若干厂家设计主要考虑过热保护。这就可能出现一个场景:比如一个电机7A会烧, 一个电调,如果散热不好,能输出5A就过热保护,散热好能输出10A,  那么你在凉快的地方玩,就可能烧电机,不凉快的地方能保护了。
刚才说的是特例,绝大多数时候,过热保护效果的确不错,因为烧原因就是过热,直接针对原因下手直接有效。
(我以前提到过,正规厂家AMS1117的保护做得好,过载了冷却功能依然正常,山寨厂的过载了就坏了,那么我猜测,品牌有过热保护,所以成本高些)

楼主:
过热保护主要针对 mos, 不保护电机,如果前提是电调比电机还耐热,那么烧电机,而电调还是好的。

电机热产生速度应该慢于mos, 所以过热保护比电机生热更敏感。之所以会烧,我认为前提"电调比电机还耐热"反过来说如果电机比电调还耐热,就难烧掉。

保护的前提是
1) 电机没转
2) 强给大油门

检测电机转没转需要传感器,更需要”识别标准“, 所以电调设计者很难办

做在电调外部是更合理的, 电机没转(DIY玩家写代码判断) -> 给电调低油门信号
相当于用“装饰模式”包裹了电调

网友A:
大神,5i那边撕逼还不够吗?

帖内撕逼也就算了,专发一贴再撕有意思吗?

其实这事情很简单,大神只要回复人家一句到底你这个电调有没有堵转保护即可,其余的可以再探讨。你让人家去看说明书,人家看了半天也没找到有堵转保护,反而想要让人家接受过热保护,人家当然不爽了。估计人家的确是想买你的电调,但是要确定有堵转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5i那边撕逼还不够吗?

帖内撕逼也就算了,专发一贴再撕有意思吗?

发此贴两个目的
1) 澄清
2) 讨论技术

我没时间扯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5i那边撕逼还不够吗?

帖内撕逼也就算了,专发一贴再撕有意思吗?

建议你把此回复删了,否则此主题就成了扯皮内容了

网友B:
有刷电调堵转保护确实比较扯淡。不同功率的马达堵转电流都不一样。

无刷到是可以,检测不到换相信号自然就是堵转了。

网友:
确实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个人见解是   堵转之后不烧电机电调  堵转保护成功

网友C:
佩恩大神,我是前两天的买家,你的东西很不错!只不过我的130电机额定电压是6V,我上2s电有点问题!我打算换了后发帖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调堵转保护确实比较扯淡。不同功率的马达堵转电流都不一样。

无刷到是可以,检测不到换相信号自然就 ...

而且无刷转速慢的时候,给电流的占空比就小,也很难烧电机。

我烧过1804的小无刷电机, 挂树上了,不停给大油门,可能铜丝太细过热融化了
(当然有可能转速小的时候,有的电调给的占空比还是过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恩大神,我是前两天的买家,你的东西很不错!只不过我的130电机额定电压是6V,我上2s电有点问题!我打算 ...

  130电机  6v 用2S 问题不大,我一直这样用的。你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0电机  6v 用2S 问题不大,我一直这样用的。你遇到什么问题?

大概5分钟左右,有些发烫,然后有电刷的味道,也有可能是焦味,反正不是电调的原因,绝大可能是我的坦克电机不行,打算换,可有9-12V130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无刷转速慢的时候,给电流的占空比就小,也很难烧电机。

我烧过1804的小无刷电机, 挂树上了,不停给 ...

烧电机哪有铜丝融化的,都是漆皮烧没了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电机哪有铜丝融化的,都是漆皮烧没了就短路了。

我错了,铜熔点高,不会融化。

但就没搞懂,为何小电机容容易烧,而大的没那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5分钟左右,有些发烫,然后有电刷的味道,也有可能是焦味,反正不是电调的原因,绝大可能是我的坦克 ...

在130电机+ -上,接两个C104 (100uf) 电容,消电火花。

我还没看到超 2s的 130, 那电调最大 10v,   超过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130电机+ -上,接两个C104 (100uf) 电容,消电火花。

楼主要不要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不要看看这个

12v, 看来要买几个回来试用下!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没有用过。如果过流,过热保护了,电机和电调没事了,那飞机可就完蛋了。

网友:
你遇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