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四个电机转速不同,无法起飞

楼主(2017-07-31):
情况是四个电机转速不通,水平设置,行程校准都进行了,(有个情况是,在行程校准成功后油门从低往上推过程钟,把油门慢慢往下降,降到比较小的时候,两个电机还在转一个电机转速稍慢,一个直接不转),在自稳模式下起飞,会侧翻,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找问题,各位大佬求助呀

网友:
什么飞控?检查1-4通道,PWM最大 最小值是多少?

网友:
电调都校准了 那只有马达问题了

网友:
用定高飞试试

网友:
马达,马达,唯一的问题

网友A:
电机对调试试  看看是不是还是那边偏   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B:
加速计。。电调校准 。油门形成校准。电机体质。。都有可能

网友C:
先把马达换换看,如果那个位置转速依旧说明水平设置可能有问题,否则就是马达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马达换换看,如果那个位置转速依旧说明水平设置可能有问题,否则就是马达咯 ...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定高模式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对调试试  看看是不是还是那边偏   快速定位问题

有道理,先这样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计。。电调校准 。油门形成校准。电机体质。。都有可能

C:\Users\Young\Desktop

楼主:
怎么发送图片呀,尴尬,就是地面站故障保护中推油门四个电机的输出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高模式起飞?

对,你试试

网友D:
换飞控吧,如果炸机过,估计六轴传感器不准了,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飞控吧,如果炸机过,估计六轴传感器不准了,摔坏了。

不会吧,我才买不久哒,a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