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想问下电池重心太低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7-07-31):
如题   我知道没图你们不来  电池没地方放只有这样了  还有问下450最大可以用多大的电池   电机是2212kv920的
图传要单独供电没办法要用两块电池

网友:
我猜会出现回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0一块5200的电池足以

可以飞多久

网友:
用一块电池再加跟线,一个电池给两个设备供电的线就行了

网友:
重心太低  前后飞的时候刹车惯性很大  建议你电池别搞太重的

网友:
我450飞6000毫安时没压力 重心也在肚子那,一直没毛病,我觉得重心偏低好,

网友B:
完全没有影响的前提是你的动力要够
如果不够的话 是会有影响的

一般穿越机电池放哪里都一样,他们动力过强,但是大4轴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影响的前提是你的动力要够
如果不够的话 是会有影响的

那么大四轴 电池怎么放  上面要放apm啊   中间只放得下一块电池  而且还不好固定   可不可以在apm上面弄个架子放上面

网友B:
完全可以放在2层PCB板之间 3300mah -4000mah的电池 3/4s

如果电池过大 你又加了云台和相机 飞机很难飞起来 这个机架就是这样设计 载不了太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放在2层PCB板之间 3300mah -4000mah的电池 3/4s

如果电池过大 你又加了云台和相机 飞机很难飞起来 ...

3s2200的电池续航只有8分钟左右 还有图传  卖家说要单独供电没办法又加一块3s  续航大大降低 而且没有地方放

网友:
无良JS是想多买卖你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