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6k 黑蚁f4pro

楼主(2017-07-31):
s bus需要用hub对通道进行设置吗?还是可以从遥控器或者飞控上设置。飞控与接收机上只有一个插头连接   它能完成 那么多通道吗   比如  升降 俯仰  横滚翻  等等

网友A:
sbus ppm 都是一根信号线就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 ppm 都是一根信号线就搞定的

直接用遥控器设置吗?

网友B:
飞控上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上设置就可以了

我的是f4pro

网友C:
遥控器和接收机对吗,然后在飞控上选择你的信号模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和接收机对吗,然后在飞控上选择你的信号模式就好了。

大神  有qq吗  望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  有qq吗  望指导

这个你找卖家比找我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找卖家比找我更靠谱

淘宝属于  买的时候特别热情   买过后就不理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属于  买的时候特别热情   买过后就不理人了

评价了吗?用差评威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评价了吗?用差评威胁啊?

是个办法

网友D:
开通SBUS接口,主要就两步,第一步是在“端口”项中打开UART3的RX。第二步在“接收机”项中选择接收机模式为RX_SERIAL,串行接收机厂商为“SBUS"。 futaba t6k  黑蚁f4pro 飞控,遥控器,FUTABA,接收机 作者:sanyo 333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通SBUS接口,主要就两步,第一步是在“端口”项中打开UART3的RX。第二步在“接收机”项中选择接收机模式 ...

嗯嗯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