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神们精灵4电机能用非大疆的电调不

楼主(2017-07-31):
如果能用,什么电调可以
十分感谢

网友A:
电机肯定可以,只要电压电流都够就行,但是你说的到底是精灵4还是精灵4的电机啊。

网友B:
可以,乐天20A就行,别用太烂的电调。

DJI的电机可以用普通电调,DJI的电调不能够配普通电机,会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乐天20A就行,别用太烂的电调。

DJI的电机可以用普通电调,DJI的电调不能够配普通电机,会堵转。 ...

谢谢啦

网友C:
能的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肯定可以,只要电压电流都够就行,但是你说的到底是精灵4还是精灵4的电机啊。 ...

精灵4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肯定可以,只要电压电流都够就行,但是你说的到底是精灵4还是精灵4的电机啊。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的  没问题

谢谢

网友:
不都可以的么 主要电压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乐天20A就行,别用太烂的电调。

DJI的电机可以用普通电调,DJI的电调不能够配普通电机,会堵转。 ...

只是大疆的正弦波电调不能配普通电机  方波电调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是大疆的正弦波电调不能配普通电机  方波电调还是可以的

既然玩DJl还去玩lite版的电调就没意思了,另外你测试过lite版的配普通电机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玩DJl还去玩lite版的电调就没意思了,另外你测试过lite版的配普通电机没问题吗?

朋友测试过

网友:
应该可以没问题,别用太差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