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这个问题,apm2.8连接电脑刷固件不成功提示!

楼主(2017-07-31):
(图片)

网友:
不要连接apm 电机配置调试  把语言改为英语  要是再不行就换1.3.28版本 或者32

网友:
换个地面站吧,看显示的问题应该是下载失败

网友:
换个高一点的固件版本,或者直接去下载一个固件,烧进去

网友A:
APM  高版本的mission planner 已经不再支持了
APM 固件 只能到3.2.1
pix 的固件 最新3.5 前几天才发布

别再淘宝上买apm了 都淘汰了 除非拿来研究或者手头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  高版本的mission planner 已经不再支持了
APM 固件 只能到3.2.1
pix 的固件 最新3.5 前几天才发布

確實 現行 apm不管任一版本 ,只能下載到 3.2.1  以開源飛控來說 以死 ...毫無未來

网友:
我也是这样

网友:
换低版本

网友:
下载一个高版本2.*.24英文的MP地面站(不记得了),支持升级到3.2.1够用了

网友:
apm走商业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