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10如何设置差速

楼主(2017-08-01):
双发的固定翼飞机 如何设置差速转弯,就是通过2个电机的不同速度来控制转弯,接收机上应该怎么插??

楼主:

双发的固定翼飞机 如何设置差速转弯,就是通过2个电机的不同速度来控制转弯,接收机上应该怎么插??

网友A:
这应该要用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要用飞控

d10应该可以设置的

网友B:
应该是一,三通道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三通道混控

怎么搞呢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C:
你是原版固件还是deviation固件,后者我会,前者去看原厂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原版固件还是deviation固件,后者我会,前者去看原厂说明书吧。

前者 原厂固件 0.8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者 原厂固件 0.8A的

首先你需要有两路油门输出,然后油门与方向要混控,其中一路油门与方向舵正向混控,另一路反相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需要有两路油门输出,然后油门与方向要混控,其中一路油门与方向舵正向混控,另一路反相混控。 ...

怎么设置?

网友C:
看前面我的回答,针对你的系统的回答我是看说明书,说实话,行不行都不确定。

我会刷机后的,刷机前的这种能不能设置都不好说呢。我只是给了你思路,让你看说明书的时候有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前面我的回答,针对你的系统的回答我是看说明书,说实话,行不行都不确定。

我会刷机后的,刷机前的这 ...

说明书没有说明 现在我用1 4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没有说明 现在我用1 4混控

说明书上没有,你可以研究一下说明书上的可编程混控或者叫自定义混控的部分应该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前提有两个,一个是你研究明白了,可编程混控的用法,另一个是你看懂了我开始说的那段话。

如果你还是处在几通道和几通道混控,而分不清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区别的理解层次的话,你很难弄出这个效果来

网友:
可以利用1 4通道 电调插1  4通道 ,然后1 4通道混控 ,好像su27得混控那样,然后正反设置下,观察舵量输出,如果是左手油门就吧摇杆模式换为模式上,搞定,刚刚学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要用飞控

可以调参的遥控器可以不用飞控的

网友:
系统故障通知:使用电脑登录论坛,图片上传功能故障,造成时而图片上传不上去,时而可以上传,给大家发帖带来不便,技术人员正在寻找原因。

网友D:
自己想办法从网上找资料吧,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想办法从网上找资料吧,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找过了 还是没有 刷过固件的就有

网友(2017-09-23):
我是D10,设置过副翼和油门混控,方向和油门混控,但不好飞,摇头晃脑的。具体设置比较繁琐,几句话说不清楚。在坛子里找相关帖子吧。
我是油门插3,6两个通道,根据左右转弯设置油门量,比如左转,右边正常,左边减速。混控4次,副翼两次,方向两次。但需要不断调试才能找出适合机型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