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内专业做模型模拟器APP公司

楼主(2017-08-01):
                求国内专业做模型模拟器APP公司   ?  谢谢亲们 !

网友:
我有一个建议,普通模拟器APP很多了,做个高科技一点可玩性高的,比如,把现在那种蓝牙vr枪的APP改进一下,做成实景3D击打对象,比如飞机场,穿越赛道,空战,类似现在一些穿越机模拟器里的模拟战争,把蓝牙模块换成433之类,这样的话,把手机装到视频眼镜里,用遥控器控制,让fpv飞机在现实的空中,飞赛道,打空战,最好玩还能在实景中的手机画面上根据自主添加游戏元素。不知道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网友:
华科尔的不错

楼主:
谢谢模友们   但是要找国内专业做这种APP的公司现在还找不到

网友:
提的问题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