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胖子安装。

楼主(2017-08-02):
这样安装小胖会不会有干扰?图中是GPS,433和飞腾40A电调,带BEC。

网友:
电调和433是不离得有点近

网友A:
电调要远离433起码15cm的距离,电调压远离GPS起码15cm的距离,这样子装机才靠谱。

当然也有人会说只要不干扰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要远离433起码15cm的距离,电调压远离GPS起码15cm的距离,这样子装机才靠谱。

当然也有人会说只要不干 ...

到底是电调会干扰还是BEC会干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是电调会干扰还是BEC会干扰呢?

一般来说,电调是干扰源,差的BEC也是,远离433和GPS就对了。

网友:
大电流旁都有电磁场

网友:
还要用用锡纸隔离,烧烤那种锡纸

网友:
有电流通过就有磁场,建议远一点靠谱

网友:
锡纸隔离貌似不错

网友:
系统故障通知:使用电脑登录论坛,图片上传功能故障,造成时而图片上传不上去,时而可以上传,给大家发帖带来不便,技术人员正在寻找原因。会员们可以下载手机app发图可以正常使用!给大家带来不便,在此道歉了!我们正在努力!

网友:
不会干扰的

网友:
几位讲的已经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