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刷不了2.0固件不知为何

楼主(2017-08-02):
不知为何,我看了一下,飞控是256kb的版本,但是死活刷不进v2.0.5,668K
从数据上看,也没有超过256kb

楼主:
还有原来的机友的pid数据我拍照留了,请问升级要不要重新写入,还有原来三叶桨,我换成二叶桨后要不要改pid数据,

原来的三叶奖破损比较严重,不知还能不能用!

请大神指导我一下。

楼主:
还有一问,我如果把固件升级到2.0以上,那么软件是1.2.3的汉化版,还能用吗。

楼主:
会不会cpu是打磨的,用低配的cpu印上高配的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 现在我都开始用 BF3.2了 大量黑科技在里面 2.X已经是完全淘汰的版本了
换桨肯定要换PID 桨的磨损都要调pid 而且不止是pid 还有低通滤波和 notch filter

网友(点评):
问题是不会刷bf固件,只能刷f3固件,还有接收机还走pwm,

网友:
刷不进去很多原因,一般情况下是驱动没装好,看教程强刷吧!很方便的。

网友:
f3固件 是什么 可以给F3 用的固件好几类呢

网友:
我的也是只能刷2.0以下的CF固件。2.0以上的刷不了。

网友:
系统故障通知:使用电脑登录论坛,图片上传功能故障,造成时而图片上传不上去,时而可以上传,给大家发帖带来不便,技术人员正在寻找原因。会员们可以下载手机app发图可以正常使用!给大家带来不便,在此道歉了!我们正在努力!

楼主:
牛币太少,不能下载

楼主:
昨日不小心刷成砖,今天拿到单位刷成了bf3.0版,就怕bf3.0不支持pwm接收机,原来的固件是支持的,晚上去试一下,希望能支持。

网友:
我的F3刷了CF2.0任何固件都不好使,现在还保留在1.0里最高的版本是2016年12月的
到现在也没整明白原因
但还是想问问各位大神
BF固件3.0版本以上比CF好多少?有多少不同
我是新手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看来求人不如求已啊!
在论坛上各种找关于CF2.0固件的信息
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些很有用的信息
原贴发表于今年3月
原贴地址 http://www.moz8.com/thread-87165-1-1.html?_dsign=8004d9a2
原贴信息:
CF2.0版本是基于BF3.1版本的代码开发的,CF2.0和BF3.1版本除了名字不同,飞行控制器的叫法不同以外,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完全没有区别。

现在这个CF2.0是最新的预览版,在这个内核代码转换的阶段,就只能支持少数几款飞控,使用这个CF最新的2.0固件,需要最新的2.0版本的调参软件。

另外Betaflight和Cleanflihgt就完全是两个团队,一个是Cleanflight project 计划开发的Cleanflight,一个是borisbstyle 团队在Cleanflight基础上重新开发的Betaflight,Betaflight在滤波,陀螺仪优化,和PID算法上,和CF都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有心的话还可以看到Raceflight,和iNAV等等,基础代码都是基于Cleanflight的。

不过今年看起来borisbstyle团队发力很厉害,3.0.1,3.1.5几个版本的重大更新几乎已经奠定未来两年就是Betaflight的天下了,人家都可以支持到F7的飞控了。

看到Cleanflight2.0的更新,估计两家以后就要合并了吧。

网友(2017-09-07):
http://www.lyhtx.com.cn/w415262/v2.html

网友(2017-10-16):
我的也是只能刷2.0以下的CF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