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混控如何设置

楼主(2017-08-02):
因为认为机械联动转向有缺陷,打算用两个舵机转向,而且第一桥舵机是90度,第二个是180度
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话说在群里问问题的那个人好像不是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在群里问问题的那个人好像不是你吧。

不是

网友B:
我当初AT9混控也摸索了好久,把模型选择固定翼飞机,在高级设置菜单中就会出现混控项,进去试试就可以了…主要高级设置菜单之前不知道怎么进,要长按menu,再按一次men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初AT9混控也摸索了好久,把模型选择固定翼飞机,在高级设置菜单中就会出现混控项,进去试试就可以了… ...

蟹蟹啦

网友:
可以升级AT9S

网友:
在高级菜单-可编程混控菜单里实现。第一个舵机接一通道(主控),第二个舵机接4通道(从控),然后定义个开关启动混控,比例根据实际角度调节大小(切换光标是打主控通道)。最后,动一通道,两个舵机都会同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