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计

楼主(2017-08-02):
有谁知道这个在apm地面站怎么设置吗?

网友:
apm的不准确 已经校准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在地面站里填上,随便点下别的在回来看看与表差别大不,多试几次,但是实际应用飞起来后显示很不准

网友:
不校准也可以看个大概

校准要装桨 按住飞机测电流电压 不是很安全

楼主:
我也觉得这个这点用都没用,还不如安个bb报警,自己估算下时间!

网友:
知道个大概也就行了,这电压一给油门就变低

网友:
给油门,就是加负载,电压必然下降。已经给你说了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