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装250穿越机怎么才能稳飞

楼主(2017-08-02):
用的福斯i6遥控6通道
好盈天行者20a电调
好盈电机2205   2300kv
5045三叶螺旋桨可以换2叶
250穿越机机架3k碳纤维
电池有一个3s的一个4s
有没有参考的pid

网友A:
要装MissionPlanner-1.3.17这个版本的地面站,这个地面站能解锁最低的PID,250机架P值大约在0.01--0.03之间。你可以用六通道调P值。我刚开始弄的那个折叠260机架会抖得厉害,还会反机的,因为普通版本的P值最低是3,用这个版本的地面站最低是0.所以调低P值才能不抖不反机。

网友B:
自动调参啊。泡泡教程有

网友:
这小机器 CC3D NAZE 飞的都比APM好 用途不一样 而且调参没太大问题
250 轴距的飞不远 其实飞远了就看不到了 APM强大功能更本不能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啊。泡泡教程有

250及一下级别的自动调参基本不可用

网友:
这是我的2个小机,我用的飞控是APMPRO,由于电机不一样,PID也不一样,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的轴距280的!!!!!!!!!

网友:
原先装过一次,直接将大机架上电调、APM2.8塞到250机架上,不调也凑合能飞,最后PID调了之后,还是挺稳的,就是响应速度太慢。时间太长了,PID参数忘了。后来换了F3飞控、小电调,那才叫爽。

网友:
一楼正解,良心回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装MissionPlanner-1.3.17这个版本的地面站,这个地面站能解锁最低的PID,250机架P值大约在0.01--0.03之间 ...

我就是这样的方法解决

网友(2017-11-16):
我的自动调参,调好加油网右偏

网友:
apm2.8装250穿越机怎么才能稳飞 穿越机,电池,电调,电机,APM 作者:   姿态 1553

网友:
这是我的2个小机,我用的飞控是APMPRO,由于电机不一样,PID也不一样,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