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源码pwm电调输出信号改舵机舵量输出

楼主(2017-08-02):
如题,最近看到变距四轴,看了看diy的方法,直接用直机尾波箱做的变距结构,但是飞控怎么办?有专用的变距飞控3DQ,但是价格灰常贵,不符合diy的风格了,考虑了下不是有开源的apm吗?源码也有现成的,我不是很懂代码,今天配置环境试了试,具体有篇帖子详细介绍了,百度apm飞控学习之路,重点是打来代码一头雾水啊,找不到pwm控制输出到esc的相关部分,网友说set_servos_4函数部分,但是太简洁,看不懂,如下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求大神来助啊,把pwm输出电调控制信号改成舵机舵量输出,就能飞变距了,一控又多用了,岂不又火一把,哈哈

楼主:
关键是造福广大模友啊

网友A:
没明白你要改什么,apm的输出pwm信号不区分电调和舵机,你把舵机直接接上就能用

网友B:
不明白,但感觉好厉害

网友:
电调1000的pwm电机转速为0,舵机1500的pwm值回中,应该把电调输出值重新映射一下才能对应舵机吧。还有这个可变距四轴和平常四轴的遥控模式是一样的吗?

网友C:
还有你的主电机是怎么连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要改什么,apm的输出pwm信号不区分电调和舵机,你把舵机直接接上就能用 ...

应该不能的,如6楼所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的主电机是怎么连的呢?

主电机输出到四个轴的动力是一样的,对呀,忽略了还有一路pwm输出电调,四路pwm输出舵量控制舵机变距,一共就要5路pwm了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但感觉好厉害

变距四轴理论上更加灵活,飞行更加稳定

楼主:
我夜班,不能及时回复,但是欢迎大家讨论起来,欢迎大神讨论下代码上的修改

网友C:
我知道可变距四轴这么工作的,但是这个飞控程序是怎么控制的我就不清楚了,你把程序的出处发一下看着程序可能会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可变距四轴这么工作的,但是这个飞控程序是怎么控制的我就不清楚了,你把程序的出处发一下看着程序可 ...

多谢啦,我试试看

网友D: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能的,如6楼所述

我也是醉了,还不是取决于你的舵机机械安装角度吗?

另外主电机完全可以映射一路遥控辅助通道过去,想直机一样,设置一个单独类似螺距的通道,还可以设置曲线,或者定速。

完全不需要在飞控源码上做文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醉了,还不是取决于你的舵机机械安装角度吗?

另外主电机完全可以映射一路遥控辅助通道过去,想直 ...

昨晚看了看舵机的pwm控制信号,确实可以实现,只不过就是角度选择了,但是如何把比如油门信号映射到另一通道还得请教请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欢迎酱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看了看舵机的pwm控制信号,确实可以实现,只不过就是角度选择了,但是如何把比如油门信号映射到另一 ...

apm四轴模式pwm out5-8可以配置成舵机输出模式,其中有一个模式就是直接映射输入通道的5-8,每个通道需要单独指定。然后就是控里面的设置了。

你在遥控的5-8通道中的一个用可编程混控模式把油门通道给混控进去就行了,你还可以像直升机一样调油门曲线。

然后如果四个变距舵机安装成对称的,四轴还可以倒飞,当然仅限手动模式。

反正就是玩直升机设置遥控的思路了,不同遥控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四轴模式pwm out5-8可以配置成舵机输出模式,其中有一个模式就是直接映射输入通道的5-8,每个通道需要 ...

好的,多谢大师,我下午休息起来了试一试,我的乐迪at9还没设置过混控,可以试一试,不过暂时手头没舵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大师,我下午休息起来了试一试,我的乐迪at9还没设置过混控,可以试一试,不过暂时手头没舵机 ...

看你有能力改代码应该有示波器吧,直接看模型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你有能力改代码应该有示波器吧,直接看模型呗。

波形,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打错了

多谢,提醒我了,等上班了试试